【TIVA C Launchpad 学习笔记六】定时器四种模式:单次计时,周期计时,数捕获,计时捕获

楼主:
模式一&模式二:单次计时&周期计时/*******************************************
开发坏境:CCSv5.4
开发板:TIVA C Launchpad(TM4C123GH6PM)
程序功能:16位定时器,单次定时模式和周期性定时模式
程序说明:
编程者:Linchpin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tm4c123gh6pm.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
        //5分频,使用PLL,外部晶振16M,system时钟源选择 main osc。系统时钟40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使能GPIOF外设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使能TIMER0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ONE_SHOT);//单次计数模式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PERIODIC);//周期性计数模式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SysCtlClockGet() / 10 - 1);//计数频率10HZ
    IntEnable(INT_TIMER0A);//NVIC
        //使能TIMER0A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TIMEOUT标志位触发中断
        IntMasterEnable();
    //master interrupt enable API for all interrupts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TIMER0A开始计数,当计数值等于TimerLoadSet,触发中断
        while(1)
        {
        }
}

void Timer0IntHandler(void)
{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清除标志位
        if(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0);
        }
        else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4);
        }
}

模式三:计数捕获
/*******************************************
开发坏境:CCSv5.4
开发板:TIVA C Launchpad(TM4C123GH6PM)
程序功能:16位定时器,计数捕获模式,递增计数模式
程序说明:捕获引脚PB6,当捕获边沿数达到Match时产生中断
编程者:Linchpin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tm4c123gh6pm.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
        //5分频,使用PLL,外部晶振16M,system时钟源选择 main osc。系统时钟40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使能TIMER0 32位(TIMER0A16位+TIMER0B16位)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使能GPIOF和GPIOC外设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6);
        GPIOPinConfigure(GPIO_PB6_T0CCP0);    //#define GPIO_PC4_WT0CCP0   0x00021007
        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6);

        //计数捕获模式,上升沿捕获,Two half-width timers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TIMER_CFG_A_CAP_COUNT_UP|TIMER_CFG_SPLIT_PAIR);
        //捕获模式,A定时器,上升沿捕获,增计数模式,到达匹配值后可自动清零
        TimerControlEvent(TIMER0_BASE,TIMER_A,TIMER_EVENT_POS_EDGE);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6);//溢出值6
        TimerMatchSet(TIMER0_BASE, TIMER_A, 3);//匹配值3

    IntEnable(INT_TIMER0A);
        //使能TIMER0A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CAPA_MATCH);
        //定时器A捕获事件触发中断
        IntMasterEnable();
    //master interrupt enable API for all interrupts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TIMER0A开始计数,当计数值等于TimerLoadSet,触发中断
        while(1)
        {
        }
}

void Timer0IntHandler(void)
{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TIMER_CAPA_MATCH);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14);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 30);//100ms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0);

}

模式四:计时捕获
/*******************************************
开发坏境:CCSv5.4
开发板:TIVA C Launchpad(TM4C123GH6PM)
程序功能:16位定时器,计时捕获模式
程序说明:捕获引脚PB6
编程者:Linchpin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tm4c123gh6pm.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
        //5分频,使用PLL,外部晶振16M,system时钟源选择 main osc。系统时钟40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使能TIMER0 32位(TIMER0A16位+TIMER0B16位)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使能GPIOF和GPIOC外设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6);
        GPIOPinConfigure(GPIO_PB6_T0CCP0);    //#define GPIO_PC4_WT0CCP0   0x00021007
        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6);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TIMER_CFG_A_CAP_TIME_UP|TIMER_CFG_SPLIT_PAIR);//计时捕获模式,上升沿捕获
        TimerControlEvent(TIMER0_BASE,TIMER_A,TIMER_EVENT_POS_EDGE);
        //捕获模式,A定时器,上升沿捕获
    IntEnable(INT_TIMER0A);
        //使能TIMER0A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CAPA_EVENT);
        //定时器A捕获事件触发中断
        IntMasterEnable();
    //master interrupt enable API for all interrupts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TIMER0A开始计数,当计数值等于TimerLoadSet,触发中断
        while(1)
        {
        }
}

void Timer0IntHandler(void)
{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TIMER_CAPA_EVENT);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0);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 30);//100ms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14);

}

网友:
太给力了,值得珍藏

网友:
谢谢分享啊,调捕获调了好久了

网友:
楼主,能捕获脉冲时间吗?

网友:
楼主,能捕获脉冲宽度吗?

网友:
希望楼主持续更新啊

网友:
楼主 周期性定时模式里面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SysCtlClockGet() / 10 - 1);怎么是10Mhz 系统时钟是40Mhz 40/10=4啊 怎么是等于1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