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显示 测量信号频率 ,有个坎 过不去了,大神求帮助!

楼主:
是这样的,我现在面临一个坎过不去,就是我现在有一块单片机和一个LCD显示屏,我要测量出一个信号频率 计算后显示到LCD屏上!我现在可以把任何一个长整数显示到LCD屏上,而且通过程序也可以精确的计算出被测量信号的频率,但是这2块我就联系不到一起了,因为这个频率测量计算出来往往都是浮点数带有小数,我就不知道怎么显示到LCD上了 尤其是这个小数点该怎么处理!我现在用的这个LCD是公共端驱动的,不是位码短码那种的液晶管。大家能帮我看看应该怎么做么?

网友:
你的LCD支不支持显示小数点?

网友:
看一下代码

网友A:
看你需要显示几位数字了,假如显示4个数字,值为xx.yy  先把值乘以100,显示在屏幕上,然后再点上个小数点,完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显示几位数字了,假如显示4个数字,值为xx.yy  先把值乘以100,显示在屏幕上,然后再点上个小数点 ...

假如把这个浮点数转换成ASC码,是不是LCD不能直接识别ASC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把这个浮点数转换成ASC码,是不是LCD不能直接识别ASC码呀?

具体看LCD的类型啊,处理方法不一样的

网友:
你的测频程序成功没?不知道为什么,我烧ccs的历程每一个成功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