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插座网络透传的问题

楼主:
关于智能插座的设置,我有两个疑问:
1. 在把智能插座通电以后,我根据包装上的提示,扫描二维码,下载APP,下载后,就让我设置我局域网WIFI的SSID和密码。设置好以后,我就可以遥控插座了。但是在此过程中,智能插座是如何联通局域网,让我在APP端设置SSID和密码可以让智能插座知道呢?

2. 在智能插座APP上设置好SSID和密码以后,我关闭手机上的WIFI,打开3G,也可以控制智能插座。就是大约有1秒的延迟,说明在广域网也可以控制,但是我并没有为智能插座设置DDNS或者局域网内的端口号,透过广域网是怎样来实现对局域网设备控制的呢?

请各位大侠帮忙讲解一下,在此先谢啦。

网友:
智能插座里面应该是有DHCP的功能,至于外网访问,一般需要公网ip.

网友:
switch-----home_route----phone

switch-----home_route----yun_server------3g/gprs-----phone

网友:
第二个问题应该比较简单,有一个专用的服务器,手机APP和插座都能主动连接该服务器,通过服务器中转就可以实现了。第一个问题可能是这样实现的,二维码中应该除了包括APP的下载地址外,还包括该插座的某些信息,使得APP能够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连接智能插座,将需要的SSID和wifi密码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