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电流和灌电流的问题!!!

楼主:
1:如果LED采用上拉电阻的方法点亮,那么i/0 低电平时  电流因旁路就会流入 MUC ,假设 电阻 1K  LED2V  ,(5)/1000 =5ma   ,如果 32个I/0口 都采用此方法接灯,那么全部I/O口为0时 (led全部不亮)不就有 5ma*32=160 ma流入MCU。
2:
如果采用灌电流方法,I/O出 LED 电阻 电源。  假设也是 电阻600 LED2V  ,(5-2)/600 =5ma   ,当I/0置0 灯亮 不就有 0ma 流入MCU,如果全部灯一起 亮,不就也是有 5*32=160ma流入MCU!!!

那么 两种160ma  哪个 电流更会烧 掉 MCU,为什么?

网友:
来自 22楼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左边的电路,右边的R2应该是起到限流作用的。

2种都要限流,左边的是为了点亮时避免电流太大灌入I/0 ,右边的熄灭避免太大电流灌入I/0,2种电流太大都会把MCU发烫或坏掉,上面那些大虾说的话看懂后就好理解乐~~~

顺便问下
DC Output Current直流输出电流,每个引脚(输出)
±35mA

百度那人是不是说反勒,流出不是正号才对吗?

网友B:
请查阅数据手册,自己寻找答案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查阅数据手册,自己寻找答案吧。

焊出来  ,总电流超手册这么多竟然没烧!!!   32路的led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焊出来  ,总电流超手册这么多竟然没烧!!!   32路的led灯```

刚才看了你另一个帖子,发现你对拉电流与灌电流的概念有些模糊。你所说的都属于灌电流。
这个自己玩玩还可以,能工作也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你另一个帖子,发现你对拉电流与灌电流的概念有些模糊。你所说的都属于灌电流。
这个自己玩玩还 ...

左灌,右拉 。不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灌,右拉 。不是么?

你自己画一下有电流时的电流方向?难道不都是从电源流向单片机么,不就是灌电流吗?

网友C:
那   左边那个 熄灭的功耗 是不是比 右边那个 功耗低? 怎幺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   左边那个 熄灭的功耗 是不是比 右边那个 功耗低? 怎幺计算!!!

当然了,你右边那个用法太奇葩了,我还从没见过谁这样用过。功耗确实大,无论LED亮还是不亮,都耗电,而且LED不亮的时候耗电更高。

网友:
能教下功耗的算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了,你右边那个用法太奇葩了,我还从没见过谁这样用过。功耗确实大,无论LED亮还是不亮,都耗电,而 ...

能教下功耗的算法吗?

网友B:
你不都已经算出来了吗,另一个帖子,400多mA那个。就那么算。

网友:
功率和电流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都已经算出来了吗,另一个帖子,400多mA那个。就那么算。

功率和电流貌似不一样吧?还是51MCU不注重功率 ,看电流就OK了?

网友B:
一提到功耗这个词,大家首先想到的好像都是电流,尤其是低功耗,都说多少多少uA,多少nA
电流已知,在乘以电压,功率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提到功耗这个词,大家首先想到的好像都是电流,尤其是低功耗,都说多少多少uA,多少nA
电流已知,在 ...

哦 忘了初中的  P=UI乐,多谢拉!!!

网友D:
右边那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右边的图好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右边那个是什么意思

普通的拉电流嘛~~~~对一个互补输出的驱动器而言,从输出端向外电路流出的负载电流称为拉电流(SOURCE CURRENT);从外电路流入输出端的负载电流称为灌电流(SINK CURRENT);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驱动器本身消耗的电流称为QUIESCENT CURRENT。

对于拉电流的理解:例如一个5V的驱动器的输出端(假设为推挽输出),该端子悬空时,输出"H"的电压为0.9*VDD=4.5V以上,输出"L"的电压为0.1*VDD=0.5V以下.如果在这个输出端加一个阻性负载到地,这时输出端的H电位会从4.5V以上下降,比如下降到4V,此时流过阻性负载的电流称为"拉电流"(从电源中拉出的电流)。

对于灌电流的理解:如果在输出端到电源加一个阻性负载或往输出端"灌"电流,这是输出端的L电位会从0.5上升,比如上升到1.5V,此时流过阻性负载的电流,即"灌入"电路的电流称为"灌"电流。

下图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个电流:

对于静态电流的理解:开关电路,互补的两个器件同时只有一个在导电,QUIESCENT CURRENT是由漏电引起的,以及在高低电平转换中间短暂的线性状态产生的。前者取决于加工工艺,后者与信号的频率有关。对于线性驱动器电路而言,QUIESCENT CURRENT是为了保证互补的输出级工作在线性状态,减少交叉失真所必须的。

复制的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图好像有问题

不怪,51的拉电流不明显不够所以要外面的电源接电阻帮忙输出电流,不过当I/0低电平时,功率要高过高电平,所以不常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怪,51的拉电流不明显不够所以要外面的电源接电阻帮忙输出电流,不过当I/0低电平时,功率要高过高电平 ...

相对于左边的电路,右边的R2应该是起到限流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左边的电路,右边的R2应该是起到限流作用的。

2种都要限流,左边的是为了点亮时避免电流太大灌入I/0 ,右边的熄灭避免太大电流灌入I/0,2种电流太大都会把MCU发烫或坏掉,上面那些大虾说的话看懂后就好理解乐~~~

顺便问下
DC Output Current直流输出电流,每个引脚(输出)
±35mA

百度那人是不是说反勒,流出不是正号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