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电流和灌电流 求助!!!

楼主:
1:如果LED采用上拉电阻的方法点亮,那么i/0 低电平时  电流因旁路就会流入 MUC ,假设 电阻 1K  LED2V  ,(5)/1000 =5ma   ,如果 32个I/0口 都采用此方法接灯,那么全部I/O口为0时 (led全部不亮)不就有 5ma*32=160 ma流入MCU。
2:
如果采用灌电流方法,I/O出 LED 电阻 电源。  假设也是 电阻600 LED2V  ,(5-2)/600 =5ma   ,当I/0置0 灯亮 不就有 0ma 流入MCU,如果全部灯一起 亮,不就也是有 5*32=160ma流入MCU!!!

那么 两种160ma  哪个 电流更会烧 掉 MCU,为什么?

网友A:
led等同于二极管,正向有压降(1.2V左右),反向是要截止的.

网友B:
流入MCU和从MCU输出的电流的总和,如果超过了MCU的最大允许值,就会烧MCU,何来更字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等同于二极管,正向有压降(1.2V左右),反向是要截止的.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roaming/360se6/USERDA~1/Temp/0022CG~1.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roaming/360se6/USERDA~1/Temp/0022CG~1.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roaming/360se6/USERDA~1/Temp/0022CG~1.JPG 这样喔,斑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入MCU和从MCU输出的电流的总和,如果超过了MCU的最大允许值,就会烧MCU,何来更字一说?

32路心形灯  不就32个灯灌的吗?当它们一起 亮,电流早超过总值了!!!如图!!!

网友:
I/O的灌电流一般都要大于拉电流 无论拉电流还是灌电流超过Datasheet都会对MCU造成损伤 驱动大电流负载需要扩流 LED的话使用三极管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