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求助,ULN2803

楼主:
GPIO 输出接ULN2803,UL2803输出接继电器和驱动LED
现在问题是LED无法关掉,电路如下
麻烦看下

网友A:
看这个电路图,貌似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你可以测量一下OUT1引脚的电压,ULN2803输出低电平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电路图,貌似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你可以测量一下OUT1引脚的电压,ULN2803输出低电平的时候。

ULN2803在输出低电平的时候还有0.55V电压,内部达林顿CE没有完全导通?2803输入脚要上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LN2803在输出低电平的时候还有0.55V电压,内部达林顿CE没有完全导通?2803输入脚要上拉吗?

像STM32这种单片机的输出,接到ULN2803是不需要上拉的。可以量一下ULN2803的输入引脚是否接近VCC。

网友A:
刚看了下ULN2803的数据手册,太坑爹了,在饱和的时候CE间的电压也是很高的。所以可能不能这么用。

网友:
一、
这是2803的每一路的内部电路

从图中可以看到,当管子导通后,根据负载电流的不同,会有0.7V以是的压降。

二、楼主的电路中,OUT1同时接个继电器、LED驱动管,继电器的线圈相当于给LED驱动管提供了偏流。关不断LED是正常的。

建议楼主把电路改一下,2803直接驱动LED,因为它的每一路可以输出500mA(极限值)的电流,驱动个LED二极管还是可以的。 比你用的3904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下ULN2803的数据手册,太坑爹了,在饱和的时候CE间的电压也是很高的。所以可能不能这么用。

嗯嗯,感谢,现在量测是这样的,达林顿CE有0.7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
这是2803的每一路的内部电路

你的意思是LED用2803驱动,那继电器怎么办
请教一下,我是否可以在2803后面在接一个2803去驱动LED,前一个驱动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LED用2803驱动,那继电器怎么办
请教一下,我是否可以在2803后面在接一个2803去驱动LED,前一 ...

可以把Q1挪到R3的上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
这是2803的每一路的内部电路

版主,这样是否可以,这样的话,继电器线圈在不动作的时候会有个几毫安的电流,继电器是打不开的,这种电路啊能用

网友:
可以将LED(要加限流)与继电器并联。

或者,一般的应用中,可能用不完2803的八路,这样就可以用剩余的驱动LED

网友:
楼主电路是错的,2803的输出是OC形式,如果外扩大功率管,注意达林顿的接法。如果输出路数不多,2803是可以直接驱动的,看看数据手册,再计算一下最大负载电流即可知道是否需要外扩晶体管。另外,低压驱动时LED和继电器不能串联而应并联,否则继电器的工作电压会不足。

网友:
是的,CE饱和时有0.7V左右,驱动功率管时一直关不断,很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