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怎样改采样频率?目前的采样频率是50hz

楼主:
#include        //引用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LR_RS      P1OUT&=~BIT1  //RS = P1.1
#define SET_RS      P1OUT|=BIT1
#define CLR_RW      P1OUT&=~BIT2        //RW = P1.2
#define SET_RW      P1OUT|=BIT2
#define CLR_EN      P1OUT&=~BIT4        //EN = P1.4
#define SET_EN      P1OUT|=BIT4
#define DATA        P2OUT
int p,ad,sum=0,v,i=0,state=0,b,a[100],j=0;

uchar dis_num[],adc[];
void delay(long 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延时子程序
}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data)//向1602液晶写入命令子程序;
{

   CLR_RS;  //RS清零,代表命令;
   CLR_RW;  //RW清零;
   CLR_EN; //使能E清零;
   delay(100);  //短暂延时,代替检测忙状态
   SET_EN;//使能E置1;
   DATA=wdata;//送出命令或数据
   delay(100);//短暂延时,代替检测忙状态
   CLR_EN;//使能E清零,下降沿将命令或数据送入1602;
}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ata)//向1602液晶写入数据子程序;
{
   SET_RS;//RS置1,代表数据;
   CLR_RW;//RW清零;
   CLR_EN;//使能E清零;
   delay(100); //短暂延时,代替检测忙状态
   SET_EN;//使能E置1;
   DATA=wdata;//送出命令或数据
   delay(100);//短暂延时,代替检测忙状态
   CLR_EN;//使能E清零,下降沿将命令或数据送入1602;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DATA = 0;
     delay(1000);
     WriteCommandLcd(0x38);//显示模式设置,设置为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00);
     delay(500);

     WriteCommandLcd(0x0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0c); //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CommandLcd(0x06); //读写操作时地址自动加1
}
/**************************************************
** 函数名称: display_xy
** 入口参数:x(unsigned  char型),y(unsigned  char型)
** 出口参数:无
** 功能描述: 设置光标位置, x是行号,y是列号
****************************************************/
void  display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y==0x01)
        {
     x = x + 0x80+0x40;
        }
        else
        {
    x = x+0x80;
        }
  WriteCommandLcd(x);
}
/*********************************************************************
** 函数名称: display_string
** 入口参数:x(unsigned  char型),y(unsigned  char型),s(指针型)
** 出口参数:无
** 功能描述: 在具体位置显示字符串,以/0结束,x是列号,y是行号
**********************************************************************/
void  display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display_xy(x,y);
  while(*s)
  {
   WriteDataLcd(*s);
   s++;
  }
}
void count_num(unsigned int n)   //显示无符号数字
{
  dis_num[0]=n/1000+0x30;
  dis_num[1]=n/100%10+0x30;
  dis_num[2]=n/10%10+0x30;
  dis_num[3]=n%10+0x30;
  dis_num[4]='m';
  dis_num[5]='V';
  dis_num[6]='\0';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看门狗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2|=SELM_0;
  P2SEL=0;      //P2做普通IO口
  P2DIR = 0xff; //设置P2口为输出状态;
  P1DIR|=BIT1+BIT2+BIT4;            //控制口输出
  P1DIR&=~BIT0;                     //将P1.0设置为输入用于电压采集
  P1IE|=BIT3;
  P1IES&=~BIT3;
  ADC10CTL0=SREF_1+ADC10SHT_0+REFON+REF2_5V+ADC10ON+ADC10IE;//设置参考电压、采样保持时间、时钟 16xADC10CLK、开中断
     ADC10CTL1=INCH_0+ADC10DIV_0+ADC10SSEL_2;                //设置通道。INCH_0就是P1.0引脚输入
     ADC10AE0|=BIT0;                                        //模拟输入使能
     _EINT();
       ADC10CTL0|=ADC10SC+ENC;                           // 开始进行转换
       delay(500);
  lcd_init();           //初始化1602子程序;
  delay(50000);
  display_string(0,0,"The Voltage is:");//在第一行(0)左数第1个(0)位置显示;

  while(1)
  {
      ADC10CTL0|=ADC10SC+ENC;
          display_string(0,0,"The Voltage is:");//在第一行(0)左数第1个(0)位置显示;
      if(v>2498)
        display_string(4,1,"worr");
     else
     {
      if(j<100)
     {
      a[j]=v;
     j++;

        }
      else j=0;

       count_num(v);
       display_string(4,1,dis_num);
       delay(80000);
     }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中断程序z
    __interrupt void ADC (void)
    {
  //             ADC10CTL0|=ADC10SC+ENC;
     if(P1IFG&BIT3)
     {
       state=1;
      P1IFG&=~BIT3;
     }
      ad=ADC10MEM;
      v=ad*2.5*1000/1023;
       if(state==1)
         v=v*5;
       if(state==0)
         v=v*1;
//       P1IFG&=~BIT3;

    }

网友:
怎么触发的?

网友A:
不太清楚,我是刚学的单片机,还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我是刚学的单片机,还请大神指点指点

你看明白了就会改了

网友:
没看到你定时器的设置啊。一般是用定时器产生你要的采样频率,然后配置ADC用该定时器作为触发源就可以了。TI有例程的,可以到官网下载相应系列的例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