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
输入的是电路信号,不懂电路的功能

网友:
这是个一般的放大器。 信号输入至负端,正端的电位器调整它的中点电压。

网友:
常规反向放大器而已,去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关于运放的章节,该电路看不懂实在不应该,这是最简单的运放电路了。另外,没有什么“电路信号”一说,术语不能自己乱“发明”。

网友:
哦,不理解为什么电容取这个值

网友:
输入的是电流信号

网友:
运放构成的积分电路而已,R101、C103的取值由所需的时间常数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