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8M35的6路串口可以同时使用吗

楼主:
如题~ 想选用F28M35做多串口控制,查看datasheet后发现,好多引脚都是复用的。那么标称含有6路串口还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是小弟理解有问题?还请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A:
楼主幸福,有这个芯片玩。俺找了好多地方买不到它。

网友:
没用过那么那个传说中的芯片。既然datasheet上说是6个串口,那应该没问题的。复用只是为了便于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幸福,有这个芯片玩。俺找了好多地方买不到它。

可以申请样片哇~

网友:
一般标称有这么多串口应该会全部能用,但是可能其他功能就受到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