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逆变电路中变压器原边隔直电容的选取

楼主:
在全桥逆变电路中隔直电容Cb两端电压最大值Ucbp约为输入整流后电压的10%,这是设计隔直电容的一个依据。请问这里的Cb两端电压最大值Ucbp在datasheet中有这个参数么

网友:
隔直电容两端的最大压降Vcb不大于输入电压的10%,隔直电容大小满足:

式中,Ipmax为原边电流最大值。

网友:
参考资料
逆变电源缓冲电路与隔直电容的参数计算_陈长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资料
逆变电源缓冲电路与隔直电容的参数计算_陈长江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资料
逆变电源缓冲电路与隔直电容的参数计算_陈长江

感謝您的用心分享~~

网友:
“请问这里的Cb两端电压最大值Ucbp在datasheet中有这个参数么”

在管子的datasheet中当然没有。在电容器的datasheet中只有电容器的耐压值。

这个Ucbp,应该是根据电源电压、全桥工作频率(由此得到脉冲宽度)、变压器输出电流计算得到。

网友:
其实,这个10%只是个折中考虑的结果。如果电容量更大一些,显然变压器初级得到的电压可以更高,功率管容量也发挥得更充份。不过,显然电容量越大价格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