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输出 PWM占空比 疑问

楼主:
用430将一段语音采集进来存放在flash中,但是该以多大频率将它输出呢?占空比又该怎么算呢?

网友:
楼上压缩包有毒!

1、根据香农采样定理,采样频率至少为信号频率的2倍;所 以反过来,用PWM播放时,PWM的频率也至少要为语音最高频率的2倍;
2、占空比:如果你的语音数据和PWM的占空比寄存器位数是一样的,那直接可以用语音数据作为占空比的值,PWM输出经过低通滤波器后就是模拟语音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