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 V5.5使用过程遇到的仿真问题

楼主:
IAR For MSP430 V5.5 使用过程遇到的问题:仿真选用:Debugger->Simulator;linker->formar->Debug information;   按上述设置后点击:Download and debug  在显示窗口:Disassembly 里选择查看:RAM、SFR、MEMORY 时老是没响应,出现死机,必须关闭软件重新打开。

jyb2014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在XP、win7 都试过,问题依旧。

网友:
IAR我没用过。推荐使用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