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连续断电上电 电荷泵死机

楼主:
各位大侠在使用MAX232时 连续断电上电 MAX232的电荷泵有没有碰到过死机现象

网友:
还有这种事?
从来没有遇到过,甚至没有听说过。

网友:
电荷泵死机???

不是你用的单片机死机了?

网友:
绝无可能,如果遇到232工作不正常只能说设计上有问题,比如因闩扣效应导致IO死锁,但电荷泵不会死锁。

网友: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电源输入的按钮按的频率太快,电源抖动导致单片机死机,结果用示波器看了,发现不是单片机死机,而是MAX232死了,MAX232正常工作2脚VS+为10V 6脚VS-为-10V,我从单片机发出一个3.3v脉冲输入10脚,来获得一个10多伏的脉冲。如果按钮快速的开关,就会导致232死机,这时VS+为4V左右 6脚VS-为1V左右,且此时芯片会立刻升温。换了好几个MAX232都是这样。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现象不要称作死机 。

其实过程很简单,在频繁、快速的上电、掉电过程中,电荷泵的上下臂的MOSFET开关同时导通了。

话说,对于电路系统来说,最容易出问题的时间过程就是上电、掉电了。状态···不稳定--->稳定。
解决办法:增大储能、退耦电容容量。

网友:
频繁的开关机怎么会变成电源的频繁开关呢,就不能加点什么东西,把这种波动干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