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比较器遇到点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个D类功放,基本上得了,有声音,音质也不错。不过在用示波器看比较器输出波形的时候发现波形有点乱,感觉很不稳(如下图)

我试过用滞后(考虑到可能有干扰)、5、6脚接电源(数据手册上建议)可是效果都不怎么样

         比较器电路图是这样的:

大伙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提供下。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你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幅值呢?如果是常规语音、音乐之类的音频信号,那就很正常,频率本身就不是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幅值呢?如果是常规语音、音乐之类的音频信号,那就很正常,频率本身就不是定值。

同相端输入10KHz正弦波,反相端输入的是150KHz的三角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幅值呢?如果是常规语音、音乐之类的音频信号,那就很正常,频率本身就不是定值。

幅值的话,正弦波的(3.6V)、三角波的(4V),单电源供电,已加偏置

网友A:
你先看看输入信号是否正常,测运放输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输入信号是否正常,测运放输入端。

测过的,输入信号都正常

网友A:
这两个频率的信号调制后,所得PWM信号的占空比不是定值,检查示波器设置,有些示波器是无法观察这种非定周期信号的,需要使用存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输入信号是否正常,测运放输入端。

chunyang  可以看下这个视频吗,这是我把正弦波调整为1Hz的时候出现的奇怪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频率的信号调制后,所得PWM信号的占空比不是定值,检查示波器设置,有些示波器是无法观察这种非定周 ...

意思是很有可能这时比较器已经正常工作,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示波器这边没办法显示出其正常工作的波形?

可是用来调制的波形是正弦波,那么比较器输出的波形应该是周期一定的PWM信号,示波器应该可以显示的出来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很有可能这时比较器已经正常工作,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示波器这边没办法显示出其正常工作的波形?

...

PWM信号的占空比会不同,普通示波器无法锁定。

网友:
你的示波器显示的是正确的,你可以去搜索一下spwm波,你这个相当于用三角波作为载波去调制正弦信号,auto下看到的波形是晃动的,你可以调节一下trig旋钮,可以看到一个比较稳定的spwm信号

网友:
chunyang 版主说的是对滴,你的示波器~~~调整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