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关于28035的ADC采样 的中断标志清零要怎么用???

楼主(2014-08-18):
关于28035的ADC采样 的中断标志清零要怎么用???
AdcRegs.ADCSOCFRC1.all = 0x07;
while(AdcRegs.ADCINTFLG.bit.ADCINT3 == 0){} //Wait for ADCINT1
AdcRegs.ADCINTFLGCLR.bit.ADCINT3 = 1; //Clear ADCINT1
上面配0x07是否有错??????要怎么写???

网友A:
TI的例程中DSP2803x_DefaultIsr.c文件,将这个清中断注释掉了--- 没有用到的中断。你可以参考它的例子。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x;
28035属于CPU了----这是TI叫的。有相应的板块讨论。楼主以后到那里发帖,以便关心它的网友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