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写程序能不能收到串口送来的数据?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msp43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DRE     5
#define  FE       4
#define  PE       2
#define  DOR      3
unsigned char Re_buf[11],counter=0;
unsigned char sign;

void USART_INIT()
{
        WDTCTL=WDTPW+WDTHOLD;
        BCSCTL1=CALBC1_1MHZ;
        DCOCTL=CALDCO_1MHZ;
        P1SEL=BIT1+BIT2; // P1.1 = RXD, P1.2=TXD
        P1SEL2=BIT1+BIT2;
        UCA0CTL1|=UCSSEL_2;
        UCA0BR0=104;
        UCA0BR1=0;
        UCA0MCTL=UCBRS0;
        UCA0CTL1&= ~UCSWRST;
        IE2|=UCA0RXIE;
        _EINT();
        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

void USART_Transmit(char dat)
{
   while( !(UCA0BR1 & (1 << UDRE)) );  //只有数据寄存器为空时才能发送数据
    P1IN = dat;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_rx_isr(void)       //USART串行接收中断
{
      Re_buf[counter]=P1IN;
      if(counter==0&&Re_buf[0]!=0x55) return;   //第0号数据不是帧头

      counter++;

      if(counter==11)             //接收到11个数据
      {
         counter=0;            //重新赋值,准备下一帧数据的接收
         sign=1;
      }

}

网友:
这个程序写得很让人不解,你是想用硬件串口,但是发送和接收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数据赋给P1IN寄存器,你可能对串行通信以及单片机还不是很熟悉,建议你在论坛里找一些资料先好好看看,然后再参照TI给的例程进行学习

网友:
请到TI官网下载相应MCU型号的参考例程,在例程上改改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