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oTboard Demo安装和设置二

楼主:
如果你按照我上一篇文章(bbs.eeworld.com.cn/thread-443082-1-1.html )的内容进行了安装和设置,那你的RIoTboard上就已经有了一个安卓系统平台,现在可以用这个平台来做一些事情了。
这次我们来安装一个Skype进行视频通话。安装过程可以举一反山地用于其他安卓免费APK程序包的安装。

1.        需要的硬件设备
        一台Windows电脑
        Skype的APK安装包
        麦克风
        扩音器
        RIoTboard开发板
        LCD8000-97C显示屏
        UART8000-U转接线
        5V电源
        WiPi模块
        CAM8100-U摄像头

2.        硬件连接
如果你还没有安装UART8000-U转接线的驱动,可以去看我上一篇文章的内容来了解驱动安装方法。
用UART8000-U转接线将RIoTboard连接到你的电脑上。板子上的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用于连接的J18调试接口藏在以太网接口和USB OTG接口之间的夹角里。

把LCD8000-97C显示屏连接到板子上的LVDS接口,如下图所示;

将扩音器和麦克风的接头连接到相应的接口;

将WiPi无线模块和CAM8100-U摄像头连分别接到两个USB接口上;

最后连接电源;

3.        APK安装包的准备
等RIoTboard启动后,将APK安装包重新命名为Skype.apk并复制到优盘的根目录下,然后将优盘插到板子上。安卓系统会自动检测并挂载该设备到/udisk目录下。

4.        安装Skype
使用PuTTY来与RIoTboard建立串行通信,然后输入以下命令来安装Skype。
pm install /udisk/Skype.apk

安装好后,在安卓的应用程序列表中就可以看到Skype的图标了,现在运行它就可以和朋友视频通话了。

网友:
不错!终于看到这个板子的文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