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用于Debug的USB被拔掉了

楼主:
请教各位坛友,俺的板子用来下载的那个usb被拔坏了,焊盘都掉了。。如图。。。我该怎么抢救它?

网友A:
J_LINK值得你的拥有

网友B:
飞线吧。。。之后再用胶水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J_LINK值得你的拥有

这个提议貌似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吧。。。之后再用胶水固定。

胶水肿么固定,两下就拔掉了,正好有个J-LINK,就按楼上的提议试一下

网友:
楼主很暴力嘛:P

网友:
唉,本来不暴力,但接口做得太紧了,完全没办法温柔

网友:
哈哈,我跟你一模一样,也是拔坏了一块。。看来这个问题很普遍呀。

网友:
用热胶固定再飞线,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