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定时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
一直弄不懂怎么准确定时啊,比如说我设置Mclk是8M,smclk=mclk,定时器A的也用smclk,定时1s的话CCR0=8000
(CCR0=1s/(1/800M));
不知道这样计算的值对吗.

网友A:
公式有个小问题,可能是你的笔误。CCR0=1s / (1 / 8M) = 8M = 8000 000.从这个结果来看,延时一秒需要的定时器数值已经超过定时器的能力了(定时器为16位,最大数为0xFFFF)。要想实现1S的定时,分段实现吧,比如分成1000个1ms的定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式有个小问题,可能是你的笔误。CCR0=1s / (1 / 8M) = 8M = 8000 000.从这个结果来看,延时一秒需要的定 ...

目前常见单片机的定时器在内部都具有时钟分频功能的,所以设置一下分频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公式有个小问题,可能是你的笔误。CCR0=1s / (1 / 8M) = 8M = 8000 000.从这个结果来看,延时一秒需要的定 ...

嗯写错了呵呵 ,按您说的应该是这样1ms=0.001s. CCR0=0.001s / ( 1 / 8M  )=8000,然后呢我在中断里面循环1000次

  CCR0=60000;//60ms
  CCTL0=CCIE;
  TACTL=TASSEL_2+ID_3+MC_1+TACLR;//定时器A时钟为smclk,8分频,增计数模式,TAR清零

这样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常见单片机的定时器在内部都具有时钟分频功能的,所以设置一下分频就可以了

设置成8分频,1秒的话我没算错的话,CCR0为1000 000,还是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写错了呵呵 ,按您说的应该是这样1ms=0.001s. CCR0=0.001s / ( 1 / 8M  )=8000,然后呢我在中断里面循环1 ...

对的

网友C:
楼上说的分频,那我设置成8分频,1秒的话我没算错的话,CCR0为1000 000,还是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分频,那我设置成8分频,1秒的话我没算错的话,CCR0为1000 000,还是不行吧

恩,是的,不行。1000 000 也超出了 16位寄存器所能表示的最大数。在需要长时间定时时,我一般都是每隔10ms中断一次,某些特殊情况则每隔1ms中断一次。然后累计判断。

网友D:
使用8M的时钟,定时1ms对于一个16位定时器来说也不可行,因为定时值已经超过定时器能单次定时的范围,因此要么对时钟进行分频,要么分段计时,楼上说的都很清楚了,相信楼主能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使用8M的时钟,定时1ms对于一个16位定时器来说也不可行,因为定时值已经超过定时器能单次定时的范围,因此 ...

我想问下怎么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怎么结贴

已经解决了呃?目前论坛没有结贴流程,如果有必要结贴,联系管理员即可。

网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听管理员的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