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库中GPIO_Speed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在STM32的库中,每组 I/O 端口都有一个配置结构体GPIO_InitTypeDef,敢问其中的GPIO_Speed成员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个参数可以设置此IO口可翻转的最高速率,如果你在软件上想让此IO输出10Mhz的方波,那么你需要将这个速度设置得高于10MHz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IO翻转的最高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