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的电源--求解

楼主: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085666437\QQ\WinTemp\RichOle\UNY4@KPXXX(E%WAGYZ067H6.jpg这是用Saber仿真的电路图,输入电压时直流48V,A1013的E极实际做的电压应该是48V,C极是交流电压波形。经过电感后,是14V。可是仿真的时候,却不是的,差别很大。原理也不太明白,我不太懂这是参考别人的资料。急求大神解答

网友:
如果确定不是电路原理图的问题,
“仿真的时候,却不是的”
那就是仿真的问题,好多时候仿真的模型和参数不对

网友:
对于三极管来说用作电源那部分,了解的不多,按数据手册上的配置过了啊,为什么不对呢?大神对这个电路原理了解吗

网友:
看了首帖的图,貌似一个三极管串联稳压电路,
建议先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电路知识,,再去仿真,并且仿真的参数一定要搞对
另外,要想做电源,最起码要知道输入48V,,想输出多大电压和电流

网友:
本想给你做下仿真了的,不过一看电路,错误太多了。。
不说别的,上面的调整管 A1013,基极直接接着下面那个三极管的集电极。。。
你是打算让它咋工作呢?

网友:
应该是多谐振荡器的,具体的参数影响应该是R290和10nf的电容影响的。详细的原理请大神讲解。这是仿的别人的电路

网友A:
电路做好了,可以作为开关电源应用。但没有见续流管。右边的那个三极管也不知道作什么用的。

这个电路真把我搞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做好了,可以作为开关电源应用。但没有见续流管。右边的那个三极管也不知道作什么用的。

这几天临时,忙了一点其他的事情。不好意思现在才翻出帖子啊 。你把电路用元器件打出来了,效果是什么?电压出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