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时间间隔测量的实现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大家是否用FPGA做过高精度的时间测量,时间间隔是0.1ns的,或者是10ps的。
我看文献中显示有人在2000年左右就用FPGA实现了100ps分辨率的高精度时间间隔采集,
但是我给xilinx的技术人员打电话询问,他们说单从硬件上来说是无法实现的,
100ps这还只是分辨率,要想稳定采集恐怕更困难,
我想问一下论坛里面有经验的技术人员,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精度达到10ps的TDC是否有可能实现?
不仅拘泥与FPGA,任何分立器件都可以,只想知道是否有希望实现。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留个言,不用说的太细,指点一下就行,谢谢

kdy

网友:
不是用fpga做的

cqr

网友:
常规器件的传导延时都不止皮秒量级了,这个需要特殊的器件才有可能。

网友:
文献中查到有人说TDC-GP22芯片,测量范围为500ns4ms,在四精度模式下测时分辨率能达到22ps。是分辨率到22ps,测量精度还不清楚,上午发完帖子就上不去网了,
准备一会儿查一下技术人员的联系方式,问问详细指标。

不过,仅靠硬件提高指标来实现这种高精度测量,不乐观啊。
我查了些芯片说明,最快的芯片在采集开关量的时候要求上升沿保持时间最快也就是1ns级的。
谢谢你,我再找找类似TDC-GP22的其他专用芯片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fpga做的

其实我有两方面的考虑:1、是能采集,2、是能补偿。
我查到资料里有人说用fpga做到ps级采集精度了,
对于这个结果其实我有些怀疑,
但是我想知道控制fpga内部布线,是否可以做精度很高的延时呢?
比如,电信号在传输的时候每秒30万公里,
那也就是说30cm的传输线路,延时应该是1ns左右,
不知道在fpga内部是否能通过布线做到0.1ns的精确延时。

网友A:
基本都是采用高频测相等手段或类似手段等效转化的,数字域实际也就是个单片机处理的事

cq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是采用高频测相等手段或类似手段等效转化的,数字域实际也就是个单片机处理的事

那不知道版主是否知道,如果用时间内插等方法实现高精度测量,测量时间精度如果在0.1ps左右,测量范围最大能达到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