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通过蓝牙和单片机通信进行中

楼主:
为什么我用手机发送的与单片机显示的不一样,是程序的问题吗、? 手机通过蓝牙发送后,单片机接收,并存入SBUF中,我在程序里将SBUF读出 显示不就应该是我发送的内容吗,,,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可能出问题的环节太多了,一个个排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出问题的环节太多了,一个个排查吧,

额额,。

网友B:
过来看看~~跟着楼主也学习学习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来看看~~跟着楼主也学习学习

您好,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这些刚刚起步的菜鸟的指导和支持,能说一下你对蓝牙通信的理解吗,写程序时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首先说一下我的分析:我这边用手机发送信号,单片机上的信号指示灯闪烁,说明接收到了信号,那么波特率设置的应该没错,,,后面发送数据,我在主函数里面讲SBUF读出来,并直接放到1602显示,是不是这里错了,SBUF的数据是不是需要转换才能显示???    非常期待您的回答

网友C:
用的什么蓝牙模块?波特率是你单片机的串口与蓝牙模块传输数据用的,蓝牙工作在2.4G频率下把你发送和接收的数据传给手机,具体情况不清楚,或许你的手机蓝牙要与单片机蓝牙进行配对,你做了吗?

网友:
1路说的对!

自己的东西,基本的东西,硬件都没说清楚,就过来问!

模块有很多啊HC-05什么的!

你叫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蓝牙模块?波特率是你单片机的串口与蓝牙模块传输数据用的,蓝牙工作在2.4G频率下把你发送和接收的 ...

配对成功了,我发送数据给单片机也能接收到,但就是数据显示和发送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路说的对!

自己的东西,基本的东西,硬件都没说清楚,就过来问!

恩,感谢您的建议,以后会注意    我用的是HC-06  51单片机   单片机接收到手机信号的情况下,但用1602读取SBUF数据却不一样  会是哪些地方设置有问题

网友:
这是我写的程序

网友:
debug一下,是蓝牙接收不对还是串口发出、接收不对。

网友:
刚刚从淘宝买了 蓝牙模块hc-06的  对这一模块很是感兴趣

网友:
手机终端发的的是hex还是ASII

网友:
你好,你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我现在也在做手机APP向单片机发送信息。然后单片机根据信息做出反应。我用的蓝牙模块是HC6,51单片机,方便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网友:
HC-06的不太好用
建议选择HC-05
我在淘宝买的就是HC-05-------------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HC-06的不太好用
建议选择HC-05
我在淘宝买的就是HC-05-------------很好用

我也买了个hc-05,总是进入不了AT模式,指示灯是慢闪了
但是串口助手发送信息总是没有返回

你能不能进入AT?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个hc-05,总是进入不了AT模式,指示灯是慢闪了
但是串口助手发送信息总是没有返回

你能不能进 ...

我的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