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89C52中的EEPROM怎么存取100条日志

楼主:
怎么用STC89C58存储100组购物清单并显示,数据具有掉电保护,清单内容包括:购货日期、收银员编号、商品名称、数量、单价、金额、本次购物总金额。需详细的程序(C代码),急求,谢谢^_^

网友A:
不知道你什么数据类型,需要多大存储空间,89系列太老了用新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什么数据类型,需要多大存储空间,89系列太老了用新的吧.

现在不能换单片机了,要存8组数据(包括汉字和数字),大概有16K,要存100次。现在的问题是存了一次后,再存第二次,就把第一次的存的数据覆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能换单片机了,要存8组数据(包括汉字和数字),大概有16K,要存100次。现在的问题是存了一次后, ...

重新计算写入地址啊

网友:
16k?你在开玩笑么?89C52总共也没16K的空间 你怎么存?

网友:
5楼版主都说了,每次写入都要重新设置新地址,如果地址没有变,第二次写入肯定会把第一次的数据给覆盖掉

网友:
赞成楼上的说法,设定一个地址变量,每次写完数据后地址自增,就解决了

网友:
需要设定存储地址变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计算写入地址啊

请问要怎样利用STC12的内部eeprom存long型的数据啊,一般都是char型的,有没有例程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要怎样利用STC12的内部eeprom存long型的数据啊,一般都是char型的,有没有例程啊,谢谢

通过指针强制转换数据类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过指针强制转换数据类型

请问有你有例子例程吗,这样我可能看得懂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你有例子例程吗,这样我可能看得懂一点,谢谢

long dat;
unsigned char eepromdat[100];
unsigned int offset=16;
dat=*(long *)((unsigned int)(&eepromdat)+offset);
//dat=*(long *)(&eepromdat[offset]);

不确定一定行你试试吧,大概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