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双向限幅电路没有直流电源也行吗

楼主:
二极管双向限幅电路,这个电路图是正确的吗? 没有直流电源也行吗

网友:
可以,如果输入信号峰直小于二极管导通电压  那信号就能通过   如果大于二极管导通电压的话信号会出现削顶和削低

网友:
该电路是应对交流信号的,跟直流电源没有丝毫关系。

网友:
“没有直流电源也行吗”,楼主此问有点不可理解。二极管在多数电路中是使用于交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