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jic文件和sof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问下.jic文件和sof有什么区别?

网友:
好像下载方式不同

网友A:
1.二者都是altera fpga的配置文件
2.jic文件是由sof转换而来
3.sof文件是Quartus II编译的时候直接产生
4.sof文件是通过jtag口直接下载到fpga中
5.jic也是通过jtag口下载,但是下载的目标器件并不是fpga,而是epcs配置芯片;fpga在下载时候只是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看看这个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1829-1-1.html

呃,多谢兄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二者都是altera fpga的配置文件
2.jic文件是由sof转换而来
3.sof文件是Quartus II编译的时候直接产生

早就在别的地方听说过您,没想到今天亲蒙您指教,幸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二者都是altera fpga的配置文件
2.jic文件是由sof转换而来
3.sof文件是Quartus II编译的时候直接产生
...

您好,想求问一下,我的开发板上是个flash,这样的话怎么确定转换jic时选择EPCS选哪个?我是随便选了选,有的提示超出容量,有的转换成功但下载的时候总是下载到94%失败,这该怎么办?

网友:
Sof是bin文件,调试时下载到FPGA的RAM里面,掉电丢失,再次上电需要重新烧过;

jic属于被动方式:上电由FPGA主动读取,jic是Prom文件,是会写在EPCSxx (详见备注)里面的,FPGA上电后,会先去这里把bin下载到自己ram里面。(由flash芯片加载程序到FPGA芯片)

一般在程序调试结束后需要将 .sof文件转换成 .jic文件烧写到flash芯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