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干扰问题

楼主:
负责一个行车记录仪的样机调试,SENSOR图像上的条纹干扰好大,然后我在SENSOR的几路电源加了一个磁珠,条纹在光线暗的时候就会很明显,但是显然是改善了好多,我想调试的理想效果是没有一点条纹干扰,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主要还是要分析干扰源,,,
这种行车记录仪受汽车自身的电磁干扰比较多,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用于EMC对策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而电感用于这方面则侧重于抑制传导性干扰。两者都可用于处理 EMC、EMI问题

网友:
可以的话,把电源部分的原理图和PCB布局贴出来看看。

网友:
建议在电源上加一个4.7uH到10uH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要分析干扰源,,,
这种行车记录仪受汽车自身的电磁干扰比较多,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 ...

谢谢您的热心回答

网友:
这是电源部分的原理图和PCB图,恳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条纹干扰在光线暗一点的时候会比较明显,光线明亮的时候看不出来,噪声干扰也很大,

顶层走线

顶层走线

底层走线

底层走线

电源部分原理图

电源部分原理图

信号层

信号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