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
大家看看这里面这四个电容的作用是啥? 0.1uf用于滤除高频杂波;10uf用于稳压是吗? 谢谢

网友:
二楼的解释没有漏洞。10微法电容滤的是低频
本质上说,就是稳压。。其实这个10微法电容类似一个水管流出的地方加的蓄水池,通过蓄水池后的水更加平稳而已,,,,

网友:
都是退耦 0.1uf是高频段 10uf是低频段 两者并联可以保证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一个较低的交流阻抗 而且并联后电容的ESR也会降低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明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