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 制作集成库问题。

楼主:
为何我.sch和对应的.pcb的原件都画好了,包括对应的3D封装也画好了。而且在model manager 中已经设置好,为何编译集成库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而且我重新来一遍还是不行。错误图和相应好图也如下。好图是在显示时候号,一编译就出现如下第一张错误。请教!

第二张

第二张

第一张

第一张

网友A:
看看你的PCB库文件 是不是只有10pin SCH和PCB库引脚不对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PCB库文件 是不是只有10pin SCH和PCB库引脚不对应

PCB我对应的是SIP20的封装,这个做的是LCD12864的。下图你看看,都是对应的,没问题啊,可是编译都是显示10到20引脚找不到!求帮助啊!!model manager 封装DIP20也可以正常显示,对应的sch和PCB封装都是对应的,见下图。求解啊!

model manager里面没问题,可以添加封装啊!

model manager里面没问题,可以添加封装啊!

PCB也是DIP20的封装,阴影为3D

PCB也是DIP20的封装,阴影为3D

sch也是20引脚

sch也是20引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B我对应的是SIP20的封装,这个做的是LCD12864的。下图你看看,都是对应的,没问题啊,可是编译都是显示 ...

看看PCB库里是不是1到20  放大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PCB库里是不是1到20  放大了看看

是的,是1到20.我真心找不出了。把PCB和sch的相应原件都删除了,然后又重新绘制了一遍,就匹配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不知道是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1到20.我真心找不出了。把PCB和sch的相应原件都删除了,然后又重新绘制了一遍,就匹配了。也不知 ...

应该是有问题的 可能隐藏了 你没看到而已 一般软件不会有这样的bug 即使是破解版 无论如何 解决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问题的 可能隐藏了 你没看到而已 一般软件不会有这样的bug 即使是破解版 无论如何 解决就好

恩,还有个问题可否问你下,生成PCB后,切换成3D显示,为何有的原件焊接在正面,有的焊接在反面??是不是制作封装的时候那儿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恩,还有个问题可否问你下,生成PCB后,切换成3D显示,为何有的原件焊接在正面,有的焊接在反面??是不 ...

这个错误图片,您看下!原件在正面的是正常,但有许多在反面,像排阻R3和瓷片电容。初学这个,自己制作的带3D封装的集成库,这个问题估计制作集成库的时候弄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错误图片,您看下!原件在正面的是正常,但有许多在反面,像排阻R3和瓷片电容。初学这个,自己制作的 ...

所有的瓷片电容和排阻全部跑底下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瓷片电容和排阻全部跑底下去了!

你2D的图我看看 这个应该是你把元件设置在底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2D的图我看看 这个应该是你把元件设置在底层了吧

对对对,我那块设置错了!嘿嘿嘿……谢谢一直解决我的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