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和功耗模式

楼主:
        想做一个功耗管理的实验,想着用什么方法验证功耗模式是不是设置成功。想到AF_DataRequest发送函数,广播时网络地址设置为0xFFFD时表示将数据包只发往未处于休眠状态的节点。所以就想着如果我节点设置为PM1,PM2,PM3供电模式时应该就收不到协调器发送的数据了。
        所以我先做了广播的实验,终端节点收到协调器发送的数据就有个灯闪烁,先设置网络地址为0xFFFF通信没什么问题,但是当我把网络地址设置为0xFFFD时,终端节点就收不到协调器的数据了。这里就不太明白了,我对终端节点还是没都没做呢,去交流群里问了一下,有人回答说是终端节点会间歇性的进入休眠状态。
        当他讲到休眠状态时,我意识到这个休眠状态和我想做的功耗模式这两个是一个概念吗?

        这里我有两个地方想不明白:1、为什么网络地址设置为0xFFFD时终端节点收不到数据,2、就是上没说的休眠状态和功耗模式是一个概念吗?希望有人帮我解答一下,谢谢啦!

网友:
这里所说的休眠状态和低功耗可以说意思差不多,如果你没有改动终端节点的代码,那默认是处于间歇性休眠的,休眠时间可以设置,其实就是一个定时器每个多少时间,终端节点就醒来接受数据,至于为什么设置0xfffd时就不接受数据,这个其实是协议规定的,实际上也不是不接受数据,无线波只要发出去,难道其他节点就无法接受到嘛?只不过接受不处理而已、

网友:
楼上正解,其实只要有无线波发出,接收方只要没关闭RF的话,都能接收到的,但是协议规定,地址为0xFFFD(和组播类似)时,不发送给sleep end device,所以ED接收到,就不再往上层传递处理了,给人一种没有接收到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