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图片

楼主:
在执行以下函数的时候 用仿真发现 i 只能加到14,然后就归零(也就是程序退不出第一个for循环),为什么?按道理说不该这样啊
显示上半屏函数:
Write_Command(0x34);
//  *******显示上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Write_Command(0x80 + i);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Write_Command(0x80);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Write_Data(*pict);//显示用取模软件得到的数据;
         pict++;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源程序 求帮忙看下 这个问题网上查了好多还是没懂

你在程序的开始把看门狗给关了再试试吧。真有可能是你看门狗超时复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源程序 求帮忙看下 这个问题网上查了好多还是没懂

没关看门狗,是不是复位了

网友C:
这部分代码没问题,问题在别处。可能有访问溢出之类的操作吧,毕竟不知道你其他代码是怎么写的。

网友D:
仿真才是硬道理,看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E:
看一下*pict这个数据在此时还有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部分代码没问题,问题在别处。可能有访问溢出之类的操作吧,毕竟不知道你其他代码是怎么写的。

单步试过了 ,i 只要不大于14就可以顺利执行完,不知道为什么?求指教?访问溢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仿真才是硬道理,看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没有看表面啊 有单片机的 只是用仿真器连接单片机仿真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pict这个数据在此时还有效吗?

有的 就是 i 小于14的话(仿真试出来的)就可以执行完这个函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表面啊 有单片机的 只是用仿真器连接单片机仿真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

仿真也不能只是表面的去单步,但是要看汇编语句,导致问题的语句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变量的改变,是什么导致了内存的异常访问。

网友A:
你应该看看除了这个程序的地方外,还有那个地方更改了 i 的值。也就是但不执行,看每一步 i 的值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看看除了这个程序的地方外,还有那个地方更改了 i 的值。也就是但不执行,看每一步 i 的值的变化。

这是源程序 求帮忙看下 这个问题网上查了好多还是没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关看门狗,是不是复位了

真是太感谢了,,确实是这个问题 ,下次写程序一定注意,(话说这个错误已经犯了有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程序的开始把看门狗给关了再试试吧。真有可能是你看门狗超时复位了。

非常感谢指导,,确实是这个问题,谢谢谢谢!!!!!

网友E:
原来是看门狗复位了,这个我还真没有想到,一般用CCS进行新建工程,在主程序里的第一句就是把看门狗给停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看门狗复位了,这个我还真没有想到,一般用CCS进行新建工程,在主程序里的第一句就是把看门狗给停用 ...

我用的是IAR 所以。。。。上一次就是看门狗没关,结果出现了想不到的错误,以后可是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IAR 所以。。。。上一次就是看门狗没关,结果出现了想不到的错误,以后可是记得了

嗯,这次的教训也很深刻,我以后也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