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基本60W开关电源的设计

楼主:
之前说到, 从基本的开关电源来说, 做12V的开关电源有很多芯片可以做. 但用了这款软件后发现有些地方似乎有些问题, 做基本的电路设计还是有所欠缺,现在就尝试设计一个基本的开关电源, 先说说设计要求, 一般都是220V的输入, 我们要求是110V定点输入, 不考虑上下波动范围,  12V的输出, 我们这里要控制在0.66A范围内, 这是考虑到之前设计的大电流无法通过报告的原因, 使用后的效率问题. 对于尺寸, 我们假设依旧用最小化来设计.  如果再遇到LM芯片, 不知道是不是能很好的完成基本的设计呢

依旧按次序来解图

最后出报告

网友A:
请问这个软件可以提供PCB布局布线的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
原来加了变压器呀。我还以为不加变压器直接降的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软件可以提供PCB布局布线的解决方案了吗

这个是TI 的WEBENCH在线设计软件
一般的设计都会提供原理图,部分设计PCB图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