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中焊盘的重叠处理

楼主:
因为画BLE传输模块需要用Allegro画板载PCB的天线,但是封装这遇到了困难。别人用altium designer可以让焊盘重叠,不知道怎么做的。我的天线有两个引脚1 2, 我把其余一个焊盘都定义成Mechanical,但是一重叠上去就报错。不知道前辈们怎么做的?或者说用Allegro画PCB天线的有别的方法。

我的方法如下:

这里不知道如何让这两个焊盘重叠但不报错。

但是别人用altium designer可以处理地很好。

不知道在allegro中该如何处理呢?求指教。谢谢啦。

网友A:
看来用allegro软件的不多?,,

楼主换altium designer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用allegro软件的不多?,,

楼主换altium designer吧,,呵呵,

是啊,后来没办法,就画了个shape当做天线,实在找不到好的方法了。

网友:
建立不规则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后来没办法,就画了个shape当做天线,实在找不到好的方法了。

你好,请问怎么用shape画天线吗?

网友:
小哥视频有教的

网友C:
(我一般是放 焊盘), 把天线 做成一个  元件封装   班门弄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是放 焊盘), 把天线 做成一个  元件封装   班门弄斧了

做成封装,这个方法用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