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5969下程序出现unknown device

楼主:
新到手MSP-EXP430FR5969launch pad,用USB连接电脑后显示正常连接设备正常,但用CCS5.5选择好FR5969进行下程序的时候,它显示初始化设备失败,unknown device,电脑是WIN7旗舰32位,求助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个是第一次?

网友B:
换高版本的ccs试试呢。。。。官网貌似建议高版本的呢。。。

网友:
驱动装好没?

网友:
装驱动了,设备管理器已经显示设备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高版本的ccs试试呢。。。。官网貌似建议高版本的呢。。。

但是同组的同学也是用的CCS5.5是好使的,而且也没特意装驱动,实在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