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PCB生成钢网文件?

楼主:
拼板PCB如何生成钢网文件(Gerber)文件?xiexie
我用的DXP,不能弹出选层那个对话框,谢谢指点!

此不不可到

此不不可到

网友:
原来是我没选上面的相应栏,没注意到,不过其他人指点下也可以!!!再有就是3行2列无缝拼版在Protel DXP 中具体如何操作?请指点呀~~~

网友A:
关键是什么没有选上呢

网友A:
Protel DXP这个版本没有用过,,不过ad9好像特殊粘贴只需要设置板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什么没有选上呢

Gerneral  ||  Layer  || Drill......可以在一个框里切换,当时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l DXP这个版本没有用过,,不过ad9好像特殊粘贴只需要设置板边就行了

是呀。在板边设置好原点,全选,复制,Special  Paste,勾选第二、三框,Paste Arry.这样做我只能做成像三块竖着的(设置Y坐标)3*1,或三块横做的1*3,见附件图片示意,(间距,板形忽略)。

网友:
所以说扔掉Protel DXP吧,,升级换AD9以上版本

网友:
我拼版的时候都是先确定一个原点,比如左下角。在原点上放一个焊盘。复制过来的板子以左上角为起始点,特殊粘贴在原点的焊盘上。这样就可以拼整齐。几行几列都不是问题。有缝无缝也不是问题,因为作为参照的焊盘可以任意指定位置。

网友:
太麻烦了,你直接整个文件给到钢网厂,他们会去选择的!本人做PCB,欢迎交流!QQ271993940手机13923787246

网友:
还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B:
复制后阵列粘贴就可以,设好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制后阵列粘贴就可以,设好距离

好多年前的帖子,那时画PCB在工作中用,有没没太有经验

网友C:
我都是画个拼板的板框示意图,其他的交给板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画个拼板的板框示意图,其他的交给板厂。

你这省事,让板厂那边弄也行

网友:
梦回用AD10的时候,那时候刚入行,生成Gerber要背下每一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