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瑞萨电子MCU
跟我从零上手瑞萨电子MCU套件-----(1)安装环境,下载L ...
ctqvsly
ctqvsly

网友A(2014-08-20):
跟我从零上手瑞萨电子MCU套件-----(1)安装环境,下载LED DEMO
1.安装开发环境:
推荐大家入门就用最新版CubeSuite+ ,避免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附上链接 :
http://cn.renesas.com/support/do ... _eeworld_DIY_201406
右键迅雷下载,很快16分钟下载好一步步安装即可
关于是否安装更新,我的建议是不安装,安装了用处于不大
2.给软件安装各种包,
不然目标器件无法出现
给大家推荐链接
R7F0C802x Easy Start 添加R7F0C8XX开发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3928-1-1.html
3.关于杜邦线的接法和拨码开关的拨法
请大家移步这个帖子的最后: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4490-1-1.html
关键点:最后一个开关要拨到 M3
4.
CubeSuite+集成开发环境设置
(1)修改设置出现Code Generator: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3986-1-1.html
有了它就能快速设置芯片外设
(2)确保调试工具为:EZ Emulator :Debug->Using Debug Tool->
EZ Emulator
5.安装
EZ Emulator驱动和更新
EZ Emulator固件:
安装
EZ Emulator,当驱动装不上后去设备管理器,一步步安装即可
驱动文件:
更新
EZ Emulator固件,安装好
EZ Emulator驱动后插上
更新
EZ Emulator固件,
选择
EZ Emulator固件:
EZ_QBEZUTL & firmware.zip
6.测试
呼吸灯
呼吸灯
工程文件:
呼吸灯
工程应用笔记:
点击 Debug->Download 就会出现呼吸灯效果
查看本帖全部内容,请
或者
迅雷下载
最新版
电子
开发
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