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单电路逻辑怎么用HDL描述?

楼主:
我不是学这个方面的,对这个不懂,无奈为了凑学分选了这门课,报告中有这么一道题目,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Q1 <= A;
      Q2 <= Q1;
   end if;
end process;

Y <= Q1 and Q2;

BTW,应该没有人是专门学这方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再次感谢仙猫大神的帮忙!

网友:
话说是怎么实现从宽脉冲变到窄脉冲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