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天玩C2000,发现建个工程还真费劲。。各种文件添加的。。有什么简便方法没?

楼主:
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简便的方法呀?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些有什么区别呀?该选哪个呀?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些有什么区别呀?该选哪个呀?

网友:
不知道,感觉一般吧

网友A:
库文件版本不一样。用其中一个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库文件版本不一样。用其中一个即可。

每个版本的区别是什么呢?是不是数字越大的版本越新?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从现有的例子上面修改

网友B:
俺建工程项目是这样的,不知道楼主想要怎么简单?

V210之前的差别不太大,之后的则使用LIB文件把一些过程封装起来了。

建议初接触它的人使用V210,TI的产品页面里也只提供到V210,而以后的版本只是在CONTROL SUIT里可以找到。-- 可见,以后的版本还是一种偿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建工程项目是这样的,不知道楼主想要怎么简单?

V210之前的差别不太大,之后的则使用LIB文件把一些过 ...

你是怎么建工程的,能不能跟我讲一讲?

我先来讲讲我怎么建工程:先Add Files 添加很多个相关文件,大概十来个,有些都不在一个文件夹里的。然后再在配置里选择include options,添加几个include。
我基本上是按照《TMS320F2802x DSC原理及源码解读》这本书上来的。

你有更简单的方法吗?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现在TI有两种C2000的Launchpad,一种是28027,一种是28027F,价格一样,请问有什么区别吗?哪种比较好?

网友:
v代表版本,越小越老,对应的CCS版本越低,比如 CCS3.3 用 v1.25,CCS5.4 对应 v210,第一次用要麻烦些,所有的都修改完后,编译没问题,就可以存一个模板,以后建新工程就用模板。

网友:
版主的链接里的办法很好用

网友:
之前买了板子,今天才开始看,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的例程结构和2812,28335的差不多。
的例程我之前没见过,特别是看到里面handle inline,脑袋就大。网上说用的是自建库。

版主说选v210,这个楼主怎么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