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讯时怎样接收字符串

楼主:
串口通讯时我想实现把pc机发过来的字符串提取出来,且提取结果能在main函数里使用,怎么配置?

网友:
附件是野火的中断例子,哪位大侠能在此基础上配置将接收的数据能在主函数里使用?

2-野火M3-USART1(interrupt).rar

网友A:
定义一个数组缓冲,中断接收后放入缓冲,之后在任何想用的地方都可以直接从数组中获取。。。。。

网友: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定义一个全局变量的数组,在中断中把接收到的字符逐个存储到数组中处理。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845588678@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
会问这样的问题,只建议先去看教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万分感谢

大哥怎么解决的啊,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数组缓冲,中断接收后放入缓冲,之后在任何想用的地方都可以直接从数组中获取。。。。。

你好,能帮我改下这个程序吗,现在只能收到一个字符,我收到字符串放到一个数组里面,谢谢大哥啦

网友:
stm32应用-简单的串口接收与发送程序  http://www.51hei.com/stm32/3886.html
仔细看看,你就明白了,总的来说就是搞个数组存储缓冲来的字符数据,然后利用判断和循环,一个个的发到你想要的地方,即调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