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Xilinx XC5VFX200T电源设计

楼主:
项目需求:设计Xilinx XC5VFX200T的供电电源,输入电压DC 10.8~14.6V,工作环境常温,要求电压效率较高,以减小电源模块的发热量

FPGA的供电部分比较复杂,不同的模块对供电的需求各不相同。在传统设计中,FPGA的电路设计往往要消耗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
利用webench,利用Webench我们可以方便的设计FPGA的供电电源。

1,打开TI主页,选择webench设计工具,选择“FPGA/up”标签,由于我们需要设计的是Xilinx的电源,所以选择Xilinx,如图所示:

然后点击FPGA Architect按钮,在左侧选择我们所采用的器件XC5VFX200T,直接点击“提交项目要求”按钮

然后输入供电电压:最小电压为10.8V,最大输入电压为14.6V,如图中红圈标示。
由于系统工作在常温环境,所以蓝圈中标示的工作温度采用默认温度。

然后点击“提交项目要求”按钮,稍等片刻

在接下来的页面中我们可以根据需求对项目做一些过滤,

这里我们需要供电效率在80%以上,其他不做要求。如图所示,直接拖到滑块到80位置,然后点击“检视项目细节”按钮

在这个窗口中,我们可以修改项目名称,当然项目名称也可以在后面更改。这里不做更改,在后面更改。也可以重新设置输入电压,另外webench已经给出来很多电源芯片的选择方案(右下角),我们可以选择BOM中所有的电源芯片,这里选择webench推荐的芯片TPS40304进行设计。

点击篮圈中按钮rename,我们可以重新设置项目名称。另外在优化调校中拖动指针,我们偏向于更高效率。片刻,webench会将设计方案进行优化调校

点击菜单中图表按钮,我们可以检视该电路的特性,点击“检视其他图表”,可以添加查看其他我们关注的图表。

这里添加Total Pd 和Vout P-P,可以看到其特性曲线如下:

点击原理图,我们可以查看webench生成的设计方案原理图。

在原理图中,我们可以修改推荐的元器件为我们系统BOM中所有的元器件。以二极管Ds为例,在原理图上点击二极管Ds,会弹出使用的二极管的属性,点击蓝圈中的Edit按钮,我们可以选择其他可替代的二极管

这里选择Vishay 的SS24-E3/52T,如下图所示,点击“选择”按钮,系统会将设计方案中的二极管修改为所选的二极管。

最后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整个设计的BOM,点击BOM按钮,产生BOM清单,我们也可以将该清单导出为Excel格式的BOM清单

最后将该设计导出为CAD格式,选择右下角的“CAD File Export”,弹出如下对话框,我们可以选择所用的设计工具的格式

这里选择Cadence

点击Export,系统会生成Cadence格式的压缩文件,还可以选择将封装库一并导出。

最后选择Download File,可以将生成的文件下载下来。如附件所示

最后生成项目设计报告:点击Design Documentation,系统自动生成PDF格式的项目报告,

整个设计大功告成,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器件选型,参数调教,项目优化,甚至连元器件的封装都有了,非常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