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R 配置问题

楼主:
还不太懂stm32 IAR的配置,在icf文件中定义区块define overlay param   with alignment = 4 {ro section .text };或定义define block param   with alignment = 4 {ro section .text };
编译都会出现报错Error[Lc041]: "param" defined but not referenced
以为是C代码中未调用出现的问题,但加入#pragma section = "param"定义好变量,并调用该变量后,再编译,仍然报错。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么用的目的:将不同文件中定义的零散变量含静态变量的地址统一存储在Param块中,请高手指点一下,icf文件配置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不怎么用ICF文件,可以在工程设置中设置地址,在代码中添加重映射。。。。

网友A:
你应该是只是定义了,但是没有声明,检查一下声明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只是定义了,但是没有声明,检查一下声明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只是定义了,但是没有声明,检查一下声明部分。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只是定义了,但是没有声明,检查一下声明部分。

谢谢Study_Stellaris 兄提示,在place in里面添加后,编译OK,具体是否正确后续验证,3Q!具体修改如下:
+  define overlay param   with alignment = 4 {section .text };
-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
+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overlay param };
这个问题解决了,但又有一个新问题。我要存储于param中的数据是地址指针,而这些数据是来自各个文件的静态变量,调用param地址的数据又是在另外一个文件。
现在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未使用#pragma 的情况下,正确调用__section_begin("param"),__section_size("param")
Error[Pa053]: segment/section has not been declared using #pragma

网友:
When you use the @ operator or the #pragma location directive to place a data object or a function in a user-defined section, or when you use named blocks in the linker configuration file, the section operators can be used for getting the start and end address of the memory range where the sections or blocks were placed.
The named section must be a string literal and it must have been declared earlier with the #pragma section directive. The type of the __section_begin operator is a pointer to void. Note that you must enable language extensions to use these operators.
大概明白了

网友:
这么用的目的:将不同文件中定义的零散变量含静态变量的地址统一存储在Param块中,请高手指点一下,icf文件配置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