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求高人解答!!关于dsp28027如何产生spwm波

楼主(2014-08-21):
求高人解答!!关于dsp28027如何产生spwm波
本人只用dsp28027产生过pwm波 想问下要如合产生spwm波??????@dontium @soso
TI DSP ARM

网友:
这个主要是要推导从指令电压(调制度)到比较时间(或者占空比)的转换关系了

网友A:
会使MCP产生PWM,这是基础,至于spwm,这是程序问题,楼主可以参考相关的书籍,因为这和具体的单片机没有直接关系。
SPWM,一般指正弦PWM波,C2000系列的器件,一般均有正弦波表,在BOOT-ROM这篇资料中有介绍。TI的程序库也有说明,楼主可以把正弦波表读出来,用它的数据来控制PWM的脉宽即可。

网友A:
这里有篇好帖子,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3124-1-1.html

网友B(2015-03-18):
可以用计算法来生成spwm,直接输入每个点的比较值,或者用027的正弦表生成计算值,然后得到spwm,调制法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