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松松无成本自己DIY"米键"或"360智键"

楼主:
首先准备材料: 1、一条废弃的4线耳机 2、一个轻触按键 准备好材料就开始动工吧! 1、把耳机头的外皮扒掉露出引脚 2、在右声道跟地之间接跟细导线短接 PS:不同耳机有不同的接法,看下图 3、轻触按键,登场!!将轻触按键开关的两个管脚接到麦克风和地引脚之间 4、这样智键就做好了 5、在使用智键之前要先下个智键的软件,测试DIY的智键可以使用,一般都是360智键APP,有小米手机用小米的智键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原来米键就是这么个东西啊 技术上非常简单,成本可以忽略,要不也不能卖那么便宜~

网友:
X宝最多的都买几K了啊 主要是App啊 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我现在才知道手机不同耳麦会有不同。

网友:
不用按键也可以检测到信号~,信号处理可能会麻烦一点;有点像电容触摸按键的方式来监测

网友:
就是放手机上太难看,如果防尘塞加个这个功能挺好

网友:
那个按键碉堡了

网友:
是啊 说的很仔细 看得也很明白

网友:
原来智键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