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be Suite+ 创建问题

楼主:
在利用Cube Suite+ 创建文件时出现以下提示,是什么原因?如何添加编译器?请指教。谢谢!

Error(E0202001)
New project creation failed.
Drect Error Cause
Any Compiler package (CA70K0R)using the project is not installed.(E0203028)

网友:
版本是否更新,然后相应的库及其驱动是否也已经装好,因为最近比较忙,没怎么搞,也不好做更多建议,麻烦,最后还是从最简单的流水灯开始编写,新建立项目什么的,而且还能参考该例子。

网友A:
表面看的确是没有安装对应编译器的问题,可是如果是cubesuite完全安装,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啊。你不妨试下打开官方例程编译一下,如果可以,那说明编译器没问题,可能是你mcu选型或者相应设备信息文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面看的确是没有安装对应编译器的问题,可是如果是cubesuite完全安装,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啊。你不妨试下打 ...

谢谢!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