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调试不能识别设备

楼主:
: Warning: No target selected, session aborted.

网友:
没有成功连接目标板
先看看设置有没有正确的设置——正确的MCU,正确的调试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成功连接目标板
先看看设置有没有正确的设置——正确的MCU,正确的调试工具

用的是IAR7.51 ZigBee2007的协议栈   CC2530的板子

网友:
硬件连接好了嘛?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望不吝赐教

网友:
可以试试先把iar关了,然后打开TI的flash programer识别设备后,不关。然后再打开IAR调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