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能发送寄存器里面的数据

楼主:
程序定义的时候打算把text寄存器内数据发出来,如下:

调用程序的时候:
Send_ATIPSEND(ptr0);
其中,ptr0是这样定义的:
uchar ptr0[10]={"hello"};
结果程序执行起来发送的是text而不是hello。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大啊……

给点帮助提示啊,好给个方向靠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点帮助提示啊,好给个方向靠靠

概括说,是语法问题。

具体来说,可以改成如下方式:
void Send_ATIPSEND(uchar *text)
{
        uchar strbuf[128];

        strcat(strbuf, "AT%IPSEND="");
        strcat(strbuf, text);
        strcat(strbuf, ""\r");

        RxPoint=0;
        SendString(strbuf);
        Delay_Nms(1000);
}

我也只是写出个思路,实际处理时千万要注意数据边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概括说,是语法问题。

具体来说,可以改成如下方式:

你的是对的,可以正确发送了,很厉害,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