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ADC进行5路重复采集,只有后3路工作,为什么?

楼主:
msp430的ADC进行5路重复采集,只有后3路工作,为什么?我用的是A0-A4,A0和A1口不能正常工作,后面三路没问题???
void addtchfuinit(void)   //ad多通道重复采集
{
  P6SEL=0X1f;               //打开A0—A4 A/D通道输入
  ADC12CTL0=ADC12ON+MSC+SHT0_8;//开ADC12模块+重复采样+256采样时间采样信号由SHI仅首次触发
  ADC12CTL1=SHP+CONSEQ_3;//重复序列采样模式
  ADC12MCTL0=INCH_0;   //参考电压ref+=Avcc,输入通道选择A0
  ADC12MCTL1=INCH_1;   //参考电压ref+=Avcc,输入通道选择A1
  ADC12MCTL2=INCH_2;
  ADC12MCTL3=INCH_3;//由此通道产生序列结束控制位因为A3是序列的最后一位,所以加个EOS。EOS什么作用不知道
  ADC12MCTL4=INCH_4+EOS;
  ADC12IE=0X10;//A4通道开中断adc12ifg3
  ADC12CTL0 |=ENC;//允许转换
  ADC12CTL0 |=ADC12SC;//启动转换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adc中断服务程序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0;//中断服务程序中的静态变量
    Aresult[0]=ADC12MEM0;//移动A0结果往数组,此操作的同时清除ADC12FIG0
    Aresult[1]=ADC12MEM1;//移动A1结果往数组,此操作的同时清除ADC12FIG1
    Aresult[2]=ADC12MEM2;
    Aresult[3]=ADC12MEM3;
    Aresult[4]=ADC12MEM4;
    // index=(index+1)%num_of_results;  //增加结果的索引,取index变量的模(余数)
}

网友:
你说的不能正常工作 具体是指什么:采样数据不正确乱的,还是根本就没数据。
请试试以下方法
1、看你采样时间设置的挺大的,请设置小一点。
2、试试用单次序列转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