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关于430电池的问题

楼主:
只知道430是低功耗,没想过电池供电这一块,而且对这块也是一无所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能提供的或是我该怎么整这个东西啊

网友A:
不是充电电池的话,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只当做一个标准电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充电电池的话,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只当做一个标准电源就行了。

用充电的呢

网友:
看你用来做什么咯,如果是低功耗产品,可以用纽扣电池,TI\ADI\MAXIM\linear等公司都有相应的DC\DC芯片。如果你用了彩屏或者其他功耗大的器件,那你还是用锂电吧,手机电池、1860、锂聚合物电池组等等都可以,只要配以相应的DC\DC电路即可,可以到上诉公司官网查查。

网友:
看具体应用 充电如果是锂电池需要考虑充电电路 降压电路 如果对成本要求较高可以用LDO如果对能耗要求比较高可以使用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