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路增益的幅频特性相频特性怎么用模拟软件仿真

楼主:
环路增益的幅频特性相频特性怎么用模拟软件仿真?与MULTISIM中的交流分析不同吧 !怎么用软件得到下面这张图

网友:
就是交流分析啊。。

比如MC中的:

网友:
没有错,就是交流分析。

网友A:
模电书中自激振荡的条件是
1、幅度平衡条件|AF|=1
2、相位平衡条件φA+φF=(2n+1)π(n=0,1,2,3···)
其中的φA+φF与频率的关系图难道就是交流分析中相频特性图吗 ?φA+φF就是相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电书中自激振荡的条件是
1、幅度平衡条件|AF|=1
2、相位平衡条件φA+φF=(2n+1)π(n=0,1,2,3·· ...

那是开环的增益和相移。你用仿真得不到开环参数,除非你把振荡器电路(已经闭环)改成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