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断为什么总是报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确定中断向量的名字写对了吗?

网友:
初步诊断写错了。

网友:
AO是什么。。

网友:
肯定写错了,不错不会提示地,

网友A: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ISR(void)
{
}
如上是我验证过的程序,请确认你的中断向量名称是否正确,这个名称可以在430的.H头文件中找到,如下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ISR(void)
{

这个是我从另一个编好的程序里面复制的现在通过编译,是可以用的的,但是和前面没有什么差别吧。求解释

网友:
数字0写成了字母O,就这个区别

网友:
对对,应该是这个问题。谢谢